维纶屏通讯求助

楼主(2020-05-15):
单位一套控制系统,两个维纶MT8150IE和台达PLC,网口通讯,现在想通过上位机再和屏通讯,把工艺参数下到屏的内部存储器,然后通过确认按钮,再把这些参数由屏的存储器下到PLC,这样屏就有两个通讯方式了,有没有冲突,望朋友们提供思路,谢谢啊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可以的,我曾经有一个项目和你这个有点类似,当时我用的是1个屏两个PLC,PLC之间没有做通讯,而是通过触摸屏做三者的联系。运用一些简单的宏指令,就是触摸屏的反应时间挺慢的。你要注意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实施还请多帮助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通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哦,我那个当时硬件固定了,只能走编程口,如果可以以太网就不会那么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位一套控制系统,两个维纶MT8150IE和台达PLC,网口通讯,现在想通过上位机再和屏通讯,把工艺参数下到屏的内部存储器,然后通过确认按钮,再把这些参数由屏的存储器下到PLC,这样屏就有两个通讯方式了,有没有冲突,望朋友们提供思路,谢谢啊
上位机为啥不再直接和台达PLC通信呢?触摸屏本身和台达PLC是网口通信,PLC应该支持多个连接的啊。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触摸屏有几个通讯口,可以做主站也可以做从站。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事情看起来简单,做的话细节很多,上位机和PLC通也要修改PLC,还要修改屏

网友E:
PLC直接再开个IP端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