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三角启动控制回路短路

楼主(2020-05-15):
万用表通断档测量,1,2,3跟零线短路,显示阻值80左右,断开12活着23任意一处,测量不短路,阻值显示137

楼主:
拆掉主和星接触器任意一个零线,也不短路,

楼主:
任意短接3个接触器中两个的线圈,测量线圈短路。显示阻值70

网友A:
上图要标注详细 并且要有一次图方案 你画图 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是 路子就算成立 没有短路机会 M1 M3 太同步了 这就是我常说的M3容易损坏 但论坛都不这么认为 你所谓的短路与此有关 实际并没短路 换个稍大点的保险试试 最好用单极开关,,这个方案用在十几千瓦以内还将就 再大就不行了

网友B:
看不懂,描述清楚

网友C:
我猜应该不属于短路故障,因为你测量的电阻值为接触器线圈的电阻值,确切地说应该是接触器线圈在路与不在路的两种不同的阻值。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要标注详细 并且要有一次图方案 你画图 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是 路子就算成立 没有短路机会 M1 M3 太同步了 这就是我常说的M3容易损坏 但论坛都不这么认为 你所谓的短路与此有关 实际并没短路 换个稍大点的保险试试 最好用单极开关,,这个方案用在十几千瓦以内还将就 再大就不行了
谢谢,就是这个意思,
把接触器拆下来挨个试了,接触器没问题
我是用plc控制一个继电器做启动按钮,排除接触器问题后,发现是把这个启动按钮接在任意一个plc控制的继电器上,都会导致plc程序上有输出,触点指示灯不亮,继电器也没有吸合
请问几十千瓦的电机用什么方案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把三个接触器单独并联接到一个220伏上,测试都能用吸合。然后正常了的

网友D:
看了好奇怪
“发现是把这个启动按钮接在任意一个plc控制的继电器上,都会导致plc程序上有输出”--??
“把三个接触器单独并联接到一个220伏上,测试都能用吸合。然后正常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要标注详细 并且要有一次图方案 你画图 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是 路子就算成立 没有短路机会 M1 M3 太同步了 这就是我常说的M3容易损坏 但论坛都不这么认为 你所谓的短路与此有关 实际并没短路 换个稍大点的保险试试 最好用单极开关,,这个方案用在十几千瓦以内还将就 再大就不行了
谢谢,就是这个意思,
把接触器拆下来挨个试了,接触器没问题
我是用plc控制一个继电器做启动按钮,排除接触器问题后,发现是把这个启动按钮接在任意一个plc控制的继电器上,都会导致plc程序上有输出,触点指示灯不亮,继电器也没有吸合
请问几十千瓦的电机用什么方案啊
具体是多大千瓦的 我正在种地 晚上或明天给你画一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要标注详细  并且要有一次图方案 你画图 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是  路子就算成立  没有短路机会  M1  M3 太同步了 这就是我常说的M3容易损坏  但论坛都不这么认为  你所谓的短路与此有关  实际并没短路  换个稍大点的保险试试  最好用单极开关,,这个方案用在十几千瓦以内还将就  再大就不行了
谢谢,就是这个意思,
把接触器拆下来挨个试了,接触器没问题
我是用plc控制一个继电器做启动按钮,排除接触器问题后,发现是把这个启动按钮接在任意一个plc控制的继电器上,都会导致plc程序上有输出,触点指示灯不亮,继电器也没有吸合
请问几十千瓦的电机用什么方案啊
具体是多大千瓦的  我正在种地 晚上或明天给你画一个图
55千瓦的风机
谢谢啦。谢谢大神

楼主:
回复 楼主:
哎,学艺不精
最后仔细想了想,还是plc程序的问题。在线监控输出线圈on了,发现继电器没吸合,又用万用表测量接触器线圈两端通了,就没往plc上想。浪费两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