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5):
1.这是一台汇川132KW机器,现场问题面板闪烁,主回路没问题,拿回来上电没有显示,初步判断开关电源问题。
2.单独给板子上电2844  7脚震荡,单独给2844上电,6脚没输出,更换,上电显示正常。
3.带电机测试,输入缺相?不带负载则正常。以为是检测电路出了问题,后来的情况让我知道自己还是太年轻了。
4.检测过程中又再次出现面板闪烁,最终不显示,再次更换2844,没用。
5.按照正常套路,检测2844的3脚,电压超过1V,如图将次级所有二极管拆除,保留5V反馈回路,上电结果依旧。
6.目光重新回到2844,单独上电,检测1脚2脚,没有电压,6脚依旧没有输出,1脚被两个LM2903拉成0V,判断这两个可能是过压欠压保护,拆除,1脚6V电压,6脚有输出,再次上电,电源依旧震荡起不来。
7.再次给2844上电,单独给次级反馈回路5V电源,6脚随5V电源变化变化,确认反馈回路正常,更换7脚电容和开关管,电源依旧无法起来,维修陷入绝境,最后判断可能是变压器异常,鉴于采购不到变压器,客户又催的急,只能整体更换板子

网友A:
比较佩服你们这些。

没有负载,没有后级功率输出。

拿回家就是修。

网友B:
变压器坏了可以自己拆开维修。

网友C:
变压器坏了,是折腾人。
搞一个测试仪吧。沈工(SZH123456)有一个据说不错的电路,一直没顾得上照做。

网友D:
我这有这个的原装变压器

网友E:
3844单独加18v电压,母线慢慢加到50v(此电压不可一次加的很高),看看各路有没有输出,有输出,且成比例,变压器基本是好的,如果母线电压加不上去(测量母线为0v),变压器基本完了

网友F:
   并没有完全肯定是变压器的问题,还有待探寻。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卖么?联系方式给一个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淘宝买个家电维修测试仪 886AR 很多东西都可以测量

网友H:
回复 网友E:

我最大加到60v 看看开关管是否发热,示波器看看波形频率是否正常
遇到过震荡频率上MHz的,震荡电容没有容量
也遇到过震荡频率很低的 电阻问题

开关变压器英威腾的坏过几个,有时候开关管炸的开关变压器也可能坏

网友I:
其实最简单的检查开关变压器的方法是,找一个有3842系列芯片的正常开关电源,比如电动车充电器。其中次级有一组12v左右的给风扇供电的绕组,把待检测的变压器次级取其中一组,比如15v绕组两头的接入刚才的正常电源的12v绕组上。然后通电,正常的电源如果此时保护了,大体说明待测变压器有异常。注意在操作之前要把正常电源的保险丝换成尽量小的或者220v100w左右的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