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5):
前面的帖子,基本说完了树莓派Codesys功能的全景图,但一些协议的详细配置没细讲。
看到有朋友对TCP-Modbus的使用感兴趣,本帖详细讲一下。
TCP-Mobus作为施耐德产品的主力协议,应用还是很广泛的,在现场做一些PLC间的通讯和HMI通讯,还是很方便的。
协议的工作原理我在之前现场总线的帖子介绍的比较多,当然也是因为比较简单而且开放,所以很多设备都支持。
Codesys配置TCP-Modbus,一样不外乎以下参数:
通道(使用哪个网卡,一般通过本地IP地址等参数来识别)
主设备数据地址(读来的数据存在哪里)
从设备地址(IP),从设备ID(多数是1,多台的要单独设置)
从设备数据地址(从从设备的哪些寄存器地址读数据)
超时/错误/状态等数据,以方便做错误处理,工业场合,这些是一定要考虑的,否则会出大事的。

首先配置通道,这个是以太网,而且你要告诉Codesys你用的是哪块网卡

在以太网的通用设置里,接口点旁边的 ... 按钮,可以看到你的树莓派的所有网卡,一般用eth0,IP设置已经自动从操作系统取过来了。
其他设置用默认值即可,正确的做法,是把诊断数据块也适当处理,这样用户在通讯中断是可以很快找到原因,方便维护。

Ethernet下面可以挂各种协议,像Ethernet/IP,CAT等,TCP-Modbus主站只是其中一种协议。

再点开TCP-Modbus Master,
基本用默认配置就可以,这里会设置响应时间,超时等,现场根据情况调整,测试无所谓。
一个重要的参数是:自动重新连接, 默认不选中,是基于安全考虑的,现场使用还是选上方便,但自动连接可能让一些网络问题不好被发现,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清楚后果。

设好主设备,再设从设备,

从设备的通用设置有IP地址,超时,端口一般是502,不要动。超时也不要动,除非你对以太网的工作原理非常熟悉:

通过上面的设置,树莓派已经知道从哪个网卡,通过什么协议,到哪个从设备的502端口读取数据了,但读哪些数据呢? 就要通过Modbus从站通道来设置了:

Codesys的这个驱动还是非常强大的,功能强大了,就要求使用的人也具备相当的知识,增加通道时可以看到可以选择函数代码(功能码),参见我之前的帖子,学会3读16写就包打天下了,高手可以尝试23,一个数据包搞定读写,效率加倍。
这里面的错误处理:保持最后值和清零的设置一定要小心,根据现场需要,兼顾安全和稳定的要求来设置。

设置完这些,就差最后一个问题:读来的数放哪里? 通过从设备IO映射来把读到的数据放到需要的变量即可:

其他的设置一般默认即可,除非有特殊需要。当然,不明白的地方不要乱动,免得意外惊喜。

网友A:
楼主,树莓派做modbus TCP Slave的例子有吗,研究很很久,一直没找出地址的对应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在从设备设置里啊,每个“通道”其实是一条读写指令,长度确定多少寄存器。 然后在从站IO映射里,填上对应的变量就好了,你愿意用数组就配置方便,一次就填好了,用的时候按下标用就行,直接逐个填写变量更好,都不用移动了。。。。就是这样啊。你可以用一个仿真PLC来测试,让树莓派读写PC上的仿真PLC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你说做slave啊?我试试。上面说的是做主。

网友A:
树莓派做主站,下位机从站,总线失败,找不到问题。

楼主:
eth1? 你点接口旁边的。。。, 看看都显示哪些网卡,你有第二块网卡?一般是eth0

网友A:
回复 楼主:
eth1是我用的绿联的USB转网口扩展的,莫非是这个不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eth0做通的。按说是可以的。你是从显示的窗口选的eth1的话应该可以,说明系统检测到了。要是自己输入的就不一定了。另外你到ModbusTCPSlaveIEC对象里,看那个Diag变量的内容,里面有详细的状态显示,应该可以判断问题的原因。

网友A:
现在不报错了,但是数据还是对不上,我用的03函数,读另一个PLC的值,没读出来值,但是总线运行正常。

楼主:
绿圈表示现在通讯完全正常,具体状态你从黄圈里的变量值看,modbus返回码是0,成功读取就对了,现在应该是对的。
问题可能出在红圈,你选择的是根据需要求读数。可能是你现在没有任何地方需要数据的值,比如没在程序里调用这些值,所以不刷新,监视不算的。你会发现你改变量的值,会被覆盖,说明程序工作了。测试的时候可以吧红圈里选上 功能2,就是不管用不用都一直读取,就可以了。
这样设计也是为了优化通讯流量吧。

网友B:
codesys modbus tcp 以前玩正泰的PLC测试过。
你程序没有调用映射的变量,它的值不会更新的。
你使用了,就会更新。
但是我没有觉得modbus tcp好用啊。。。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普及一下树莓派基础知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面几个帖子就是啊,尽管不长,但关键点都在讲到了,严格按每一句做就可以把一个新买的树莓派用起来。。。,我就是从头做的记录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 我试了,是这样的,多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这样,多谢,我还有OPC UA服务器的问题请教你,在威伦通里面调用UPC UA客户端,导入标签显示成功,但是确认就会又提示导入标签,不知道咋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这样,多谢,我还有OPC UA服务器的问题请教你,在威伦通里面调用UPC UA客户端,导入标签显示成功,但是确认就会又提示导入标签,不知道咋整。
记得我发过帖子,你翻看下。
最好是编译以后,下载到PLC硬件里面(树莓派,或者WIN runtime),然后在线获取标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面几个帖子就是啊,尽管不长,但关键点都在讲到了,严格按每一句做就可以把一个新买的树莓派用起来。。。,我就是从头做的记录啊。
好,我去学习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