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5):
ATV320上电报REF,按绿色导航键不起作用,按ESC所有指示灯全亮,显示8888,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会不会是电压不足?测量一下直流母线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电压问题,更换一个同型号的就没问题

网友B:
按esc 灯全亮..8888的话找供应商吧...我记得是主板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说的不是交流电压,而是直流500v电压。您测量下

网友C:
没碰到过,还在保么?在保的话找售后或者客服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