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5):
1、驱动电源板从机箱散热器分离时,IGBT与散热器的固定螺钉不动,只需要把IGBT与电路板连接线处的螺钉分离;整流桥可以把与散热器的固定螺钉分离,导线不动;4个母线电容的8个连接螺钉脱离;2个风扇和1个散热器温度电阻插头拔掉;其它固定电路板螺钉分离;
2、按照以下电路图标示,将IGBT下臂的3个C-E管压降检测二极管负极(也是电路板的UVW)分别用导线连接到3个下臂驱动芯片A316J的16脚(注意3个A316J和UVW的对应);散热器温度电阻用2.4K电阻代替;
3、CPU板、面板接入;通讯板取掉(注意:否则不能面板控制启停);510V直流电源接入P-N端子;
4、上电,设置面板启停、频率控制,运行。

楼主:
一、此变频器运行报OC2时,可能原因:
1、驱动PWM信号回路故障;
2、驱动电路芯片电源故障;
3、驱动芯片电路故障;
4、IGBT下臂过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5、UVW输出电流互感器故障;
6、电机及电缆故障。
二、实践证明,对于第4点,可以在空载、IGBT不脱板、母线电容不脱板、风扇不拔掉、测温电阻不拔掉(就是整机原状态)情况下,分别用断线钳剪断IGBT下臂过电流检测的3个二极管负极(与UVW连接端),分别用导线从二极管负极短路到相应的A316J16脚,分别上电(R-S端子直接上380VAC),运行,查看报警是否消失,即可判断是哪一个A316J进入保护,然后对症检查。也可以在不进行上述切断时,运行报警后,分别对比测量3个A316J的14-9脚(或6-8脚)电压,可以判断哪路A316J过电流起控。
三、有一个实例,空载,上电OK,运行到1XHz-2XHz时,跳OC2,用此法定位到V相下臂A316J(中间的A316J)过电流保护(运行时C-E管压降过大)。经查,为这个A316J的9脚(和10脚连接)与负电源V-连接的过孔断路了。在另一个A316J的9脚和这个A316J之间补了一根线,OK。其实,首先应该测A316J的2测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