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5):
   台达VFD037B43A变频器,上电无显示。供直流500v电测量2842的7脚电压在12-15v之间跳变。给2842单独供18v电,测量各脚电压如下:
 1脚2.41v
 2脚0v
 3脚2.29v
 4脚4.75v
 6脚15.35v
 8脚5.03v
 按照咸工的书上介绍,3脚电压高于1v,应该是过电流引起电路不起振。我查来查去也没发现哪里有短路情况。请问各位师傅,我应该怎么查找故障点,重点查哪里?还有,刚刚想到如果我在每个电容上加入相应的电压使用烧鸡法可不可以?有没有效果?会不会将故障扩大,求指教。
 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
另外,请问图中的DD21二极管是什么型号,或者用什么管替换,谢谢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5040,
这里边介绍很详细!祝您马到成功!

网友B:
你先给2844芯片5-7脚单独加个16电压看看各脚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把各路负载一个一个去掉看看,那一路去掉芯片起震了就是这一路有问题,在仔细检查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只是单独给芯片供电不会有过流信号的,开关管都没有电流流过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的指点,问题已经解决。是10v2200uf电容低效漏电造成的,拆下这个电容测量之后1800uf,换上同型号电容之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