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5):
三菱触摸屏数值输入为什么没有反映,种类是数值输入

网友A:
没有反应具体是什么现象?是触摸没反应还是数值写不进去?

网友B:
直接输软元件编号不就好了,为什么前面还要加个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输软元件编号不就好了,为什么前面还要加个D?
不加D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