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6):
一台日普22KW变频器上电·启动没问题,只要频率一增加就报输出(电机侧)短路(CPU主板和电源驱动板在另一台机子上试没问题可以带负载运行),把P端断开接入24V直流电源开机,一增加频率同样报电机侧短路,用47型万用表10K档测三块IGBT通断都正常。在上电不启动的情况下测6个G E的电压都是-7.2V求大师指教

网友A:
短路是不是后面的电流检测电路报的

网友B:
频率增加的台阶小一点呢?比如说只增加1Hz,也报过电流短路吗?

网友C(2020-06-15):
看看电流检测和IGBT管子

网友D:
坐等高手解答,具体不知道是变频器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