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6):
外地出差,朋友那里需要下载三菱PLC和触摸屏程序,远程给他安装软件,装完老是出错。
软件换了好几个版本都装不上,以为他是WIN10 64位系统的问题。
下载安装包和安装来来回回搞了好几天,后来无意中看到他装了360,就把360全部卸载掉,问题终于解决。
360太坑了,搞工控的都要小心360啊。

网友A:
做我们这一行,安装软件,首先要关掉所有的杀毒软件,包装好安装环境后,再安装我们需要的软件,我们安装的文件目录,最好是英文字母的,不然有时候,装的你怀疑人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我们这一行,安装软件,首先要关掉所有的杀毒软件,包装好安装环境后,再安装我们需要的软件,我们安装的文件目录,最好是英文字母的,不然有时候,装的你怀疑人生
对的.
首先要纯净版的系统(windows就是微软家的),所谓偷懒版的,取巧版的,那都是不行的.
其次就是要裸奔,不能防病毒,不能防火墙(阻挡网络连接),不能升级更新.各种好意帮助你的什么助手什么加速什么监视,凡是免费甜言蜜语帮助你的,通通不能要.
然后楼上说的,目录文件变量名,通通英文字母最多加下划线,不会英语会拼音也行,而且最好不要太长(8个字母之内).
唯一没办法的就是,那个注册机,是在用你的电脑挖矿的.除非你都花钱了.

网友C:
不说了安装软件时各种360都是坑啊

网友D:
win10的话裸奔就可以,实在不相信装个火绒就好了,那些全家桶一个都不要装。

网友E:
360确实问题较多,我这里是这样处理的:
先在C盘安装所必须的30种触摸屏组态软件、24种PLC编程软件、15种通用组态软件、其他几十种常用软件后,再安装360软件,然后全盘扫描,把被360误认为是病毒和木马的文件全部添加至白名单,二次扫描,做相同的操作。而后C盘全盘备份。一旦因为安装了其他软件造成的不好影响,即可恢复C盘。这样做这么多年了,也没见360对其他软件有过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