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转速不同,功率不同的异步电动机有办法实现同步运转,带动同一个负载吗?

楼主(2020-05-16):
两台转速不同,功率不同的异步电动机有办法实现同步运转,带动同一个负载吗?
如题,欢迎交流!

网友A:
同步控制器。

网友B:
这个题目让我很关注呦。这里说同步不是那种严格意义的角同步吧?我理解这里说的两电机同步,应该指的是,两电机负荷分配一致的转速一致同步。而不是那种动态过程实时的严格两电机角同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有什么不同方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rk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HELLO,C版,假如用变频加编码器来做他们的同步,有必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HELLO,C版,假如用变频加编码器来做他们的同步,有必要吗?
变频器可以加装同步卡,同步卡上可以连接编码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好,控制的需求已经清楚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两台电机共同驱动同一个负载,它们的连接是怎么样的形式?刚性连接?柔性连接?能给一张简图示意一下吗?谢谢!

网友C:
看看这个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2324&page=1

网友D:
有四台电机,做拉丝用,朝同一方向运转,要求按照一定的比例运转,当主机增加转速时,每个电机,也按照固定的比例增加转速,大家帮助出出主意,先此谢谢了

网友E:
异步电机同步转,除非你空载,勉强能做到,负载情况下要同步,得真神才可以,大神都不行吧

网友F:
很简单的比例同步控制器就可以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K版,如上图;因为这个不是实际项目,所以具体的我可能也比较不清楚
1.假如用刚性连接的话,过一段时间速度不同步了会出现什么状况,也就是说速度快的电机带速度慢的电机会出现问题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刚性连接,如你的视图所示,那两电机的转速就不会不同步的,同轴连接的嘛。同步是肯定的。你所需要做的仅仅是保证负荷分配一致。也就是两电机同时出力一致。就像两个人在推车或者拉车,谁都不许偷懒一样。

因为你的两台电机是不一样的,所以,若想完成你的需求,你的主要工作就是两条:第一,在控制系统对两台电机的参数要规格化,一致才行。比如都以同一个物理量100%作为满度,来计算平均分配转矩值。主要包括的参数就是转速和转矩的规格化一致性。把两个不同的电机假想并人为变成一样的电机;第二,两台驱动做标准的符合分配结构来控制。这方面的资料也是很多的。

网友F:
就事论事,如果你的电机和负载是刚性连接,不建议你用不同功率的电机,你要使用同厂家同批次同型号的电机,如果你做过抛光机就会知道不同厂家的电机的转差率会存在差别的,就会出现抛光机的大车拖轨的事故

网友G:
中间负载是刚性的话,那二个电机肯定转速一样的,不可能把你负载给扭曲;

网友H:
刚性连接且两台电机不一样的话基本上没法实现。
如果运转速度很慢负载能力很小,或许还能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确实,现实情况下一般都会用同型号、同规格的电机,咱们现在讨论的是理论情况下,毕竟这没有实际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