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6):
  8组输入   可以随机按输入的顺序输出    比如   选择的是1 3 5    先1号输出位输出   1号输出位完成   进行3号输出位  3号输出位完成   进行5号输出位   5号输出位完成   跳转到1号输出位    不断循环     输入的选择可以随机  这样的程序怎么做 看到之前有好多这样的帖子   但是最后都没有一个完美的程序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哪个大神研发出来呢?我觉得这样的程序比较适合比较复杂的工艺  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工艺要求  自己组合调整来实现

网友A:
FIFO?先入先出?

网友B:
如果不考虑具体项目要求的话确实可以用FIFO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如果考虑具体问题恐怕还有很多细节没有交待清楚.
我之前实现过N台主泵M台备用泵的任意指定主备用投运顺序的项目,和你的问题类似.不过,后来发现我做的很无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8组输入   可以随机按输入的顺序输出    比如   选择的是1 3 5    先1号输出位输出   1号输出位完成   进行3号输出位  3号输出位完成   进行5号输出位   5号输出位完成   跳转到1号输出位    不断循环     输入的选择可以随机  这样的程序怎么做 看到之前有好多这样的帖子   但是最后都没有一个完美的程序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哪个大神研发出来呢?我觉得这样的程序比较适合比较复杂的工艺  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工艺要求  自己组合调整来实现
假设所有输入输出都可以随意变换,那么执行程序呢?只改变IO接口代码(输入输出端口编号),不改变控制程序,不升级生产工艺,这样的改变啥用途?锻炼螺丝刀拆接线的动手能力么?
如果IO接口可以随意改变,控制程序可以随意像搭积木一样编辑修改轮换,而不需使用电脑编程软件重新编制个修改梯形图程序,变换出多种生产工艺,这一般称为图形化编程,不需要非常专业的电气工程师插手了,但是这又受各个品牌的推广限制。其实这种需求,可以使用另一种方案实现,比如配方。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想多了,其实完全可以编程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8组输入   可以随机按输入的顺序输出    比如   选择的是1 3 5    先1号输出位输出   1号输出位完成   进行3号输出位  3号输出位完成   进行5号输出位   5号输出位完成   跳转到1号输出位    不断循环     输入的选择可以随机  这样的程序怎么做 看到之前有好多这样的帖子   但是最后都没有一个完美的程序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哪个大神研发出来呢?我觉得这样的程序比较适合比较复杂的工艺  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工艺要求  自己组合调整来实现

完美的程序是不存在的。

这种需求就是FIFO的做法,将执行顺序存放在一个队列中,不断的循环也就是同样的做法,只是使用类似的方式去读取队列中各个数据,也就是说,自己去实现一个FIFO的队列结构。

我个人认为这种编程技术的讨论已经足够应付所有的操作,只不过队列的数据长度有所差异而已,鉴于各个厂商的硬件支持的环境不同,目前是很难实现覆盖所有厂牌的代码。

在论坛里,Fuji FA曾经参与讨论的通过按钮的先后循序来实现执行顺序的改变,已经和你的这个需求十分类似了,包括后来提问者自行完整的程序都在论坛里会有。这类程序需求已经不是什么很新颖的需求,我在05年的折弯机项目中已经这样做了,将折弯机的操作分位半圆,全园,直角等分步骤,客户根据特定图形进行工艺分隔,然后计算按客户步骤进行的折弯十分可行,如果可行,在客户按下启动操作后进行操作,不可行,让客户修改参数。

Go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8组输入   可以随机按输入的顺序输出    比如   选择的是1 3 5    先1号输出位输出   1号输出位完成   进行3号输出位  3号输出位完成   进行5号输出位   5号输出位完成   跳转到1号输出位    不断循环     输入的选择可以随机  这样的程序怎么做 看到之前有好多这样的帖子   但是最后都没有一个完美的程序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哪个大神研发出来呢?我觉得这样的程序比较适合比较复杂的工艺  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工艺要求  自己组合调整来实现
假设所有输入输出都可以随意变换,那么执行程序呢?只改变IO接口代码(输入输出端口编号),不改变控制程序,不升级生产工艺,这样的改变啥用途?锻炼螺丝刀拆接线的动手能力么?
如果IO接口可以随意改变,控制程序可以随意像搭积木一样编辑修改轮换,而不需使用电脑编程软件重新编制个修改梯形图程序,变换出多种生产工艺,这一般称为图形化编程,不需要非常专业的电气工程师插手了,但是这又受各个品牌的推广限制。其实这种需求,可以使用另一种方案实现,比如配方。

可能理解错了,他的意思应该是8个输入i1,i2,i3,...i8,8个输出Y1,Y2,Y3...Y8,1对1,i1-Y1,i2-Y2.....i8-Y8
想要做“随机”选择输出控制,而且还要“不断循环”,这样的要求在景观灯,喷泉.....有过应用。目的就是不定期变换而不要再编程---随时随意变换。
即便是你想的i1--Y8....也是可以通过程序实现呀,但要有对话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