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图上的这三个是什么?

楼主(2020-05-16):
图上的这三个是什么?

网友A:
可插拔式连接器

网友B:
通俗说法插头插座。

网友C:
端子的集散与转接?外部进柜的线好多。看着眼晕。不管如何变换转接线集散的形式,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接线形式。什么时候,信号线,电源线都是无线的那种,就彻底革命了吧?

网友D:
传说中的航空插头。只是没外壳吧了。这种用法够特别的。一般放在控制箱的箱壳上。

网友E:
看来此控制柜有移动位置的需求,拔掉三个快速接口,比手工每根导线拆掉做标记要快N倍,代价是烧钱巨大,不计成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端子的集散与转接?外部进柜的线好多。看着眼晕。不管如何变换转接线集散的形式,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接线形式。什么时候,信号线,电源线都是无线的那种,就彻底革命了吧?
已经有总线式通讯了,几十上百芯的控制电缆信号线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使用成本和品牌壁垒一直阻碍普及。无线始终都是受环境影响,稳定性依然不如有线,觉得下一步是普及总线,普及无线式的总线,还需要无线传输有技术变革的出现才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嗯,说的很好。不管怎么说,大型系统,出了信号线,还有控制线缆。信号线可以通讯解决,控制电缆就比较烦人了。而且维护也很麻烦的。特别是老鼠喜欢啃线缆磨牙。

网友F:
就是快插接头。
话说信号及控制线路在没有有效稳定的无线传输技术面前,一起都是空谈。

网友G:
多线插头插座组件

网友H:
卡簧端子不是更好用吗?

网友I:
现在有给plc专门做快速接线模块的

网友J:
其中一个接插件脚接触不好的问题才难搞。
遇到过一次。找故障点那是相当的不容易!

网友K:
还是总线好啊。

一根网线可以走多少IO了。。。

网友G:
通讯好是好,但不能完全代替硬接线,这些连接件对于快速连接的安装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L:
无线传输信号是有条件的,不是万能的,最起码目前做不到。

网友M:
在机器人上能看到这种插拔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