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6):
55千瓦风机,启动后滋滋声持续4秒左右变小,大约16秒后切换到角运行,声音消失。这个现象正常么?
几个月前没有这个现象。现在重新使用,出现的。会是近灰了么?
风机启动后相电压从237伏降到235伏,三相一致。

网友A:
转换之前有这个声音,应该是三角形接触器吸合不好,多启动几次或者吹一下灰,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长时未使用很可能是接触器铁芯生锈了,可以拆开清理试试。

网友C:
铁芯进异物,铁芯生锈,拆卸砂纸打磨重新安装,不过异响不大可以无视。

网友D:
压降大  线路距离远  变压器容量不够都可能    主接触器没问题  启动期间电压不能低于350以上

网友E:
压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