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6):
问下我的三菱Works2 导程序到PLC始终提示端口错误,1-6的端口都试过了,就是不行

网友A:
你在电脑上插上通信线时,先看看电脑端口是几号端口,如果连接好了的就会显示几号端口,如果看不到端口号说明没有链接上。没连接上很可能是通信软件没有安装,或者是通信线有问题。你仔细看看

网友B:
1、通讯线是不是三菱的
2、设备管理里面看,有没有串口COM
3、没有串口就下载串口驱动(基本上是串口驱动问题)
4、miniUSB通讯线要选USB
5、退出连接界面记得连接确认之后再退出

网友C:
是三菱哪个型号的plc,用的是哪种通讯线

网友D:
如果是用USB转换的,那要装驱动的,要确定驱动装好,到设备管理器中再看具体是哪个端口。

网友E:
哪种plc,usb连接的还是usbsc09之类电缆
驱动安装好了?端口选择对了?

网友F:
什么电缆?驱动是否安装?如果是产生COM口的电缆,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看驱动是否安装,看看是COM几?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三菱FX3U的,线是USB转SC09的,就是电脑重装系统后就这样了,线之前用都是好的

网友D:
USB-SC09 这个是国产的线,厂家也有对应的驱动,重新装下驱动试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菱FX3U的,线是USB转SC09的,就是电脑重装系统后就这样了,线之前用都是好的
自己看看驱动对不对

网友G:
你的电脑COM口是多少?电缆下载线是不是好的?正常驱动安装好会显示有COM口,不一定是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