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6):
今年我突然想到了到三菱这一块,因为我在这家公司全部的电器产品都是三菱相关的电气,然后在机缘巧合下,得到Q系列完整的一套,首先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玩这些指令,或者其他的,
我总是感觉到通讯这这一个方向发展是很有用处的,所以我就索性拿来之后就开始搞通讯,因为我手里面有一个温度控制器,还有一个变频器,之前去年这个时候我已经用西门子已经完成过这个案例教程。同时也收获很多的朋友。感谢论坛的支持和鼓励
我想今年有个突破,在三菱上方面加把劲,
所以我对这些指令不是很熟悉,然后向大家论坛这些大师们进行求助和请教 ,此前一直在看方面的资料。

先上第一波张图片,是关于三菱通讯模块以及通讯配置文件的相关的参数,这个我只写了一个03读的指令,就是读这个温度控制器的显示的温度,我们一定要玩一条指令,先弄明白一条指令,怎么回事,然后再接着做下一条指令,这样才不会有错误和和其他的混乱,简单

第2 波图 先把温控器的相关的参数以及所显示的温度和这个温度控制器的协议的指令以及协议的内容

下面两张图是指这一条的指令是从另外一个模块的案例来进行参考,相当于是另外一个成熟的案例,

楼主:
小弟不才,然后按照这个方式去做,发现下载之后我的模块这个条条指令就会发现错误的,   然后就不知道协议号为什么会超出,但是我这个我不是很理解这个协议号,我估计可能是通讯参数设置方面的问题,之前我连接过这个控制器的通讯参数,只要连接通讯正确 温度控制器的那个两个通讯灯交替闪烁 如下图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6503   (西门子1200是方面是成成功案例)

下面三张图是嗯通讯模块的参数以及通讯模块连接和温度控制器器的连接线硬件应该是没没有问题的

通讯接线方式采用常规的2线制,QJ71C24N模块SDA内接入RDA,SDB内接入RDB,KT-1 的485通讯口的
13接入QJ71C24N的RDA ,SDA   14 接入RDB SDB

我就有个疑问,这个CH2 的后面的地址,我该填零还是。。目前填写 1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去做的,但是我想的是是不是跟下面的温度控制器地址是一致就可以了?

楼主:
监视中的状态

网友A:
不错,我最近被QJ71C24N与电子秤的RS232通迅搞得晕头脑向,搞了几天都没成功,打算放弃了。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该什么排除问题?首先是线的问题,但232通迅就三根线:GND,RX,TX, 发送和接收线我调换过,没反应。可能是设置或程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最近被QJ71C24N与电子秤的RS232通迅搞得晕头脑向,搞了几天都没成功,打算放弃了。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该什么排除问题?首先是线的问题,但232通迅就三根线:GND,RX,TX, 发送和接收线我调换过,没反应。可能是设置或程序问题了?
你也是没有做过成功这个案例吗?我想大家在论坛里面,估计很少会,现在这个帖子就看论坛大神来进行交流,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

网友B:
我们之前用这个模块基本都是自己写的报文,自己算CRC。。很少用它那个协议。。后面为了新人入门速度直接换成MB91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论坛发表了好几篇这样通信的例子,有您需要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论坛发表了好几篇这样通信的例子,有您需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哥,我没有看到呀,,,,

网友D:
我做过一个这个模块和欧姆龙屏的通讯,屏幕卡顿现象特别严重,最后放弃了

网友E:
嗨,三菱的MODBUS通讯那个手册我翻来覆去看,硬是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嗨,三菱的MODBUS通讯那个手册我翻来覆去看,硬是没搞懂
你也是没有弄明白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嗨,三菱的MODBUS通讯那个手册我翻来覆去看,硬是没搞懂
你也是没有弄明白吗

谁看得懂那些天书,要搞通信西门子它不香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就是差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