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6):
最近想试一下PLC的模拟量,看见有网友用电位器来输入,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可以发个适合西门子模拟量模块的电位器吗

网友A:
买个信号发生器吧,方便

网友B:
我的理解这个电位器应该是调节电压的,就是调节输入到模块的电压,然后看寄存器的数字变化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习惯在触摸屏里面加一个模拟电位器调节

网友D:
纯粹电位器,模拟变送器(就是个变阻器).
自己做一个,以前我们就是这样模拟,测试PLC的.
电路图:
--[ 1k ]--[/6k]--
6k是电位器,模拟变送器的话,24V范围是约3.5ma-24ma.这种的话,需要串一个电流表看电流.
模拟电压/电流的话,就得是有源的了.
更精确点的,带电位器刻度的,需要恒流源之类.
信号发生器的话,比较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是此意!可以推荐一个吗

网友E:
最好用10V的电源,电位器倒不关键;
要用24V的电源的话用二个电位器,一个先调到输出10V固定后,再接第二个,以防电压过高烧了PLC模拟量;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回复  我准备用5V的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好用10V的电源,电位器倒不关键;
要用24V的电源的话用二个电位器,一个先调到输出10V固定后,再接第二个,以防电压过高烧了PLC模拟量;
这样可能有问题.2个电位器的电压是变化的.真要是输出电压,最好加稳压元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是此意!可以推荐一个吗

这个随便买,1K,2K,5K的都可以

网友F:
电池加电位器的意思

网友G:
电位器好买,10V电源可以借用变频器的!

网友H:
10V电源很好找啊,几乎每个工厂都会有安装摄像头的,那个电源是12V的,完全可以代替10V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1K 2K 5K的换算关系是什么

网友I:
如果你要的是电压,很简单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I:
别选择阻值一样的电位器哦,各选多大自己算,老师教过

楼主:
回复 网友I:
感谢回复!大概记得欧姆定律,其他真忘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那你就左边的选2K,右边的选10K,功率都是1W

楼主:
回复 网友I:
能说说这是怎么计算的吗   电位器电压准备5V 直流

网友J:
我试过1K到10K都可以用

网友I:
回复 楼主:
很简单的计算,外部电源24v,串接10K+2K电位器,右侧电位器打到最左,左侧电位器最多得到4v电压,右侧电位器再向右一点,左侧电位器就可得到5V电压(用万用表监测),你想要的0-5V就由左侧电位器调整好了
U=U左+U右=(U/(R左+R右))*R左+(U/(R左+R右))*R右=(24/(2+10))*2+(24/(2+10))*10=4+20=24

网友K:
信号发生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