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6):
朋友之前一台ABB510-7.5KW机器坏了,更换了驱动板后把故障板送给我了,拿到手检测,开关电源不起振,更换了开关管,3844等元件后修复电源,驱动部分元件已被拆的七七八八,之前有修过11KW此机型,把对应元件都记下来了,更换新的,但触发角并联的6个贴片电容容量之前未做记录,现已被朋友全部拆掉,手头正好有一4KW类型电源板,测量容量是10nf,随之拆掉移过来,测量上下波形未见异常,随后用连接线外挂一个模块,运行报电流故障,又把模块接24v直流电源,运行,直流电源电流飙升,说明运行以后出现了上下桥直通现象,去掉模块的外接电源,带模块测波形,发现上下桥,偶尔会出现直通现象,又把驱动光耦滤波电容更换了一遍,没有效果,怀疑是触发脚并联的电容容量不对,上网查资料,也没有类似的准确资料,近日搞到一块11KW驱动板(和7.5KW结构一样),测了驱动触发脚并联的电容,容量大概在15nf左右,拆掉移过来,测量波形OK,模块外加电压也正常运行了,此案例可能对维修大师们来说是小菜一碟,如有错误之处,请指正。不知道同行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驱动脚并联的电容叫什么名字(消隐电容?),作用是什么(消除一些尖峰?控制上升下降沿时间?)

网友A:
此例维修值得记载。

网友B:
容量不对,让上下桥死区没有了,是不是这个原因,等大佬来解答

网友C:
我记得30 37KW那个位置的电容是47nf的好像

网友D:
注意电解电容引脚并联的二极管 二极管在炸模块时容易坏,导致驱动没有负压炸模块,以前不注意连炸3个模块最后连CPU都炸了

后期才查出这二极管开路。IN4148贴片

电容问题不大

网友E:
ABB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AB400的遇到过,驱动波形完美,就是加直流电运行到50HZ时电流非常大,有时又正常,两台AB的都这样,最后硬着头皮上380,带了一个多小时的电机没出现问题,给客户送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