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6):
变频器输接正弦波滤波器输出距离能达到两千五百米吗,多谢。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距离太长,电压会衰减,而且电缆和大地也会产生分别电容吧

网友B:
估计是不行的,有条件还是把变频器与电机的距离调近;

网友C:
2.5公里,油田?矿场?建议2.5公里变为电力供电线路,将变频器和电机就地合并安装在一起。

网友D:
变频器离电机距离越短越好,这么远的距离应该送电过去再安装变频器……

网友E:
太远了吧。。。

网友F:
这个距离太远,建议加装升降压变压器组解决(本地升压到3KV——线路——降压到400V--设备,功率超过200KW省下的导线费用就足够买变压器了)

网友G:
楼主的设想有点问题哦,变频器带电机,250米我都觉得距离太大了,何况2500米啊,这么长的距离,你的电机连正常转动估计都会有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