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7):
如题,有好多纺纱设备的工艺须要,用二个或更多的变频器进行涨力控制,前面的牵引变频速度大于后面的供纱变频(我认为是反拖变频),想请教下,后面这个变频是在发电状态还是在正转状态

网友A:
先纠正一下,传动控制方式的张力控制,不是“涨力”。

至于谁发电?要看原理图的结构才能知道。如果不好判别,你可以直接看两台变频器的监控参数_功率实际值。谁的功率实际值是负值,谁就是发电。

网友B:
牵引的线速度比供纱的线速度是会快一点,但不至于会那么厉害,中间是有张力控制的,达到一定的张力速度就不会再上去了。

楼主:
就是说,二个变频器的线速度差的也不是很多,并不是像我说的,一个牵引,另一个反拉,十分感谢

网友C:
纺织设备的张力控制,也有用磁粉离合器的,通过调节直流励磁电流,从而达到恒定的张力。

网友D:
正转,处于变频器的控制范围内。知道的一般都用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来完成张力同步。

网友E:
一般都会做闭环张力控制,恒定张力!

网友F:
如果你没有张力传感器(或电位计),你可以后面拉的使用张力控制型的变频器,比如汇川330等型号,设置为放卷模式就 可以,精度要高就配套编码器和PG卡。要配套刹车电阻

网友A:
回复 楼主:
线速度的改变取决于驱动电机(电动)能力,它随着负载变化会改变。而电动与发电状态,应该是死的,是人为设置好的。该谁电动就电动,该谁发电谁就发电。

楼主:
感谢各位的讲解,现在我理解的是,在恒张力控制中,牵引是主速度,后面放卷的是跟踪牵引的,通过涨力传感器,角位仪,编码器等反馈调节放卷的速度,放卷变频器是在不停调节中,涨力小了刹车减速,涨力大了,变频加速,不停的调整中。

网友G(2020-07-04):
应该属于一种同步控制。使张力始终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