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7):
三菱pIc通过威纶触摸屏穿透传输需要哪些设置?

网友A:
威纶触摸屏做穿透传输我搞了几次都不成功后面就不去研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威纶触摸屏做穿透传输我搞了几次都不成功后面就不去研究了
是不是维伦有的型号支持,有的型号不支持。

楼主:
弄了一下午都不成功明天问一下客服

网友C:
官网有穿透通讯功能视频教程_EB8000可以参考

网友D:
我用西门子200PLC也不成功。

网友E:
台达的触摸屏加台达plc可以通过只连触摸屏给plc下载程序

网友F:
威纶的试过一次,成功了不过很卡,以后就没再试过!

网友G:
感觉这个没多大意义?看了介绍好像就是通过触摸屏的通迅线下载程序到PLC? 你直接用PLC的数据线下载程序不就完了?

网友H:
TK的貌似不支持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E:
台达的穿透通讯,HMI的COM口必须和PLC的编程口连么?

网友J:
好像大家都研究过啊。

之前也是三菱的FX 现场没有编程线,想通过屏改程序,后来找了半天手册发现不支持。。。。很蛋疼

网友K:
与PLC编程口连接通讯,带网口的屏穿透,每次都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威纶触摸屏做穿透传输我搞了几次都不成功后面就不去研究了
是不是维伦有的型号支持,有的型号不支持。

好像是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A:
我还研究了好几次,MT6103IP的也不型,放弃了

网友M:
要安装一下串口驱动,才能穿透

网友N:
我也试过没成功,放弃了。
很早以前用三菱的屏和三菱PLC透传好用,不过现在都走网口,透传就没啥意义了。

楼主:
plc有密码不能读取所以想用触摸屏来读取。

楼主:
我们这儿用的就是TK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