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问题

楼主(2020-05-17):
这是我的引脚,我监视伺服的就绪信号没有,我的引脚有问题么

网友A:
SON信号,黄色表示接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是我的43、和44号脚位没有设置

网友A:
SON LSP LSN这3信号,可以通过接线使其接通,也可以通过设置PD01参数内部设置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