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7):
有没有支持三轴直线插补的PLC本体,不加模块的那种

楼主:
在线等大佬

网友A:
接触过的品牌,本体带插补的主机没见过。

网友B:
三菱5U本体带4轴,可以3轴直线插补

网友A:
FX5U只能做到两轴,简易直线插补(2轴同时启动)。和楼主要求的插补有区别的。

网友C:
要3轴插补就比较麻烦了;
台达有款运动控制型的DVP-20PM,支持3轴直线/ 圆弧/ 螺旋插补运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