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7):
请教用FB286写入V90PN伺服参数后如何写入ROM,如果不写入ROM断电后参数又没了没法保存,找不到相关资料啊。

网友A:
你用的是报文111?我弄了这么多台V90,发现报文111有很多不不怎么好用的地方,没有报文3好用,建议用报文3.而且报文111的伺服是给驱动器来控制的,FB284反馈的实际值和实际速度会有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报文111还可以啊,绝对值电机的。
就是遇到写伺服参数完成了以后,断电不保存,
需要发写入ROM的指令给伺服,就是找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A:
报文111我试过不怎么好用,而且你用久了就会发现有时候它的反馈回来的位置会有点偏差

楼主:
听说用P971或者P977写1可以,但是我测试了无效,有没有哪位大侠做过的。

网友B:
这样可以保存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把其他参数和P971一块儿写的,晚点儿分开写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