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7):
一套拉丝设备,由主电机拉动挤压机输出,下面有3道电机,按照一定比例的转速,朝同一方向拉丝,当主机转速增加时,下面的3个电机,增加的部分转速,也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增加,大家帮助想想办法,
难点在于,例如主电机增加10HZ时,下面的3个电机,不是每个增加10HZ,而是按照设定的比例增加频率。

网友A:
你才三个电机比例同步,一个四位黎升同步控制器就可以了,控制对象可以不同牌子的变频器,如果你同步控制器都不想用,要节约方案,你可以考虑用紫日变频器,用它的比例同步控制功能就可以

楼主:
能加什么反馈?本想加旋转编码器,不好固定,哪位朋友有好办法,同享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主变频器 模拟量输出如何?

网友C:
只开放一个电机的速度,设定一个电机的速度时,其他电机的速度乘以固定的比例不行吗?

楼主:
主变频器 模拟量输出如何?输出是正常的,关键是增加的频率,要求按照固定的比例增加,我准备用同步控制器试一下,怎样对速度反馈,还没有想好。

网友D:
第一,三个电机用同一个速度给定,因为三个电机转速有比例关系,所以要做好它们的比例运算,也就是只要电机转速动,三个电机按各自的比例同时动。

第二,三个电机要做好负荷平衡的分配,也就是三个电机出力要一致,不能有的多有的少,导致电机之间的互相拖拽现象,出力上互相打架。

第三,当转速变化时,要激活三个电机控制器中速度调节器的DROOP功能,以保证三电机的负荷平衡一致。

网友E(2021-03-23):
你好,这是三台同步,我们驱动支持,而且同步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