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7):
不是很懂s型加速,他的速度是怎样变化的,有什么特点

网友A:
S型的在启动、停止时平缓些
梯形是固定的

网友B:
s型加速,他的速度是先慢,然后逐步加快,在即将到达目标频率时,缓慢变速,最后速度保持在目标频率上。最大的特点是设备变速平稳,冲击力小。见下图:

网友C:
如果你知道加速度是什么,就明白为什么用S曲线;

网友D:
平缓了加速度a,F=ma,减少了冲击力,我看了下基本内嵌的一般都是5阶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