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三线制怎么和变送器接线?

楼主(2020-05-18):
pt100三线制怎么和变送器接线,又怎么和Em03的0正0负接线,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这个变送器应该是2线制的,那就把两条红色的短接在一起

楼主:
请问,在smart200软件里组态时,就组态em03的输入,与pt100无关?可在模拟量输入指令中,Aiw16的输入怎么是9321,pT100采集的是自然界中空气的温度

网友B:
SMART200中模拟量输入0-27648对应的变送器输出0-10V,PT100温度范围-50~200度,对应的线性关系计算下。

网友A:
em03的分辨率我不清楚是多少,你可以先量一下输出电压,按目前常温30度计算输出电压应该是3.2V。

楼主:
模拟量输入程序

楼主:
是的3.3伏

网友B:
AIW16/27648=(X-50)/250 X=34.28摄氏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3.3伏
按3楼所说如果是0-27648的话,3.3V对应9321是差不多的,9321/27648*10=3.37V.
3.37V对应的温度是,3.37/(10/250)-50=34.25度,如果与实际温度不一样,上面应该有电位器调整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按照各位说的去做,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C:
很常规的应用,建议你参考一下恒压供水的变频器应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