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8):
西门子s7-200 226cn故障灯亮黄灯,有一个电机报超时故障,其它的好用,请教哪位老师帮忙解决一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电脑联一下看还能不能通讯上;

网友B:
可能没配置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我上次遇到过,断电重启过了一会又好了。

网友D:
通讯连上看看最好,可能这一个机器调用程序时候错误,先重启下然后在相同工况下再试一试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超时故障已解决,但故障灯亮黄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谢谢了!??

网友E(2022-03-06):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