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闹个乌龙,断路器的。

楼主(2020-05-18):
买回个新断路器,在跳闸位置如图,几个电工看到后说这个手柄装反了,正在拆开准备纠正过来。各位看下结果会是什么?

网友A:
断路器脱扣位置就在正中间啊,标签是完全露出来吗?
好歹是1000A的断路器也不便宜,厂家不会范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B:
这种断路器这样没错吧?如果这种断路器跳闸,应该首先将手柄下拉到底,然后才能往上推合闸,要不,合不上闸的

网友C:
没看出来装反呀。

网友D:
图示是断路器推上去的?我是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图不是很清楚
大概扫了一下,没看出什么问题
开关是处于跳闸位置。
如三楼所述,这种状态直接合闸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F:
这种跳闸了,在中间位置,必须拉下来在推上去就好了。

一堆电工,应该不至于不知道。

等楼主说答案吧

网友G:
图片状态表明这个开关是在脱扣状态,要拉下来复位才能合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示是断路器推上去的?我是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
图示是脱扣位置,还没合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