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8):
朋友的一台台达VFD-B型3.7kw变频器坏了,朋友说是上电无显示。先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端对P没有二极管特性,输出端正常。接上交流220v电,电源板指示灯不亮。初步怀疑是整流模块损坏。
拆开后,目测2w470欧启动电阻烧毁,其余地方无明显损坏。再次用万用表测量模块P端对模块R\S\T端,发现模块有二极管特性。从废旧线路板上拆下一个2w560欧的电阻焊上。接通直流500伏,目测线路板正常,测量2842的8脚输出5v电压稳定。断电接上主板和面板。再次通电,听到继电器啪的一声吸合,面板显示正常。
按下启动键,变频器开始运行,测量U\V\W对P端均有285v直流电压,用交流档测量三相输出,三相输出平衡。
感觉这次维修太顺利了,哈哈。装机之后,接通交流380v电,面板竟然无显示了。郁闷啊。
再次拆开,不关三七二十一,先将DC5+的10v2200uf电容换掉再说。换完之后,再次通直流500v,面板显示正常,反复断电通电,面板都显示正常。这次问题该解决了吧。
装机空载试验,面板显示正常,按下启动键,变频器运行无异常。接上电机试验,电机刚开始运转几秒钟,变频器里面冒烟了,赶紧断电。
没办法,再次拆开变频器。发现刚换的启动电阻变色了。突然想到启动电阻烧坏,肯定是继电器接触不良或者不通。之前因为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所以没有再查继电器的端子。废话少说,拆下继电器,直接给继电器线圈送上12v直流电。继电器吸合后测量端子,果然不通。唉,工作疏忽了,换掉继电器。心里想着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
再次接上直流500v,,听到继电器吸合后,面板显示正常。按下启动键,测量三相输出,发现输出竟然又缺相了,U相无输出。简直郁闷死了。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找到26针延长线,将主板接出来,便于查3120光耦。检查发现各相3120静态电压正常,均为9.7v,按下启动键,测量发现U相上桥电压无变化,其他光耦动态电压均为2.3v,测量U相上桥3120的2-3脚,有0.7v的电压变化,说明光耦有输入信号,但是无输出。应该是这个光耦坏掉了。换掉光耦,再次测量,三相静态电压和动态电压都正常了。再测量U\V\W三相输出,三相输出均衡。反复断电通电启动实验,输出正常。
再次装机,接上380v交流电,接上2.2kw电机。启动后,电机运转平稳。变频器无异常。持续运转半小时,变频器再没出现问题。
这个变频器总算是修好了。。。。。。
发帖目的,希望各位老师帮忙指出维修中的不足,便于以后少走弯路。也希望能给像我一样的新手一点启发。
再次感谢咸老师的书籍,我一个业余的,能修好这个,全靠的是咸老师的书和网上各位大师的经验之谈。谢谢。

网友A:
上电后,继电器的响声。。。报警时,有的继电器也有响声呢!

网友B:
不错,虽然一波三折,但处理过程条理清晰。

网友C(2020-07-17):
思路讲的很详细,谢谢   学习了

网友D:
感谢分享,也正拜读咸老师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