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8):
手上有一台PI7800 11KW的变频器,通电无显示,因为不熟悉这个变频器,搞不懂开关电源部分,特求修过的师傅给与指点。能有电路图最好,谢谢。
我的邮箱:493119211@qq.com  希望有电路图的师傅们能不吝赐予。谢谢

网友A:
作为参考,大同小异!你发个图片,告知故障现象,检修步骤,检修方法,问题卡在那里!大家也好进行交流!如果楼主要是新手请你买几本咸大师著作,看完再去练练手!(诚心建意),祝你马到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楼主:
我通直流500v电,起振小板的1-4脚电压在12.5-13.4v之间调变。然后我单独给起振小板供17v电,3844各脚输出电压正常。怀疑是稳压线路有问题。将供电的Z1稳压二极管IN4749换掉,供电的E1电容(35v47uf)也换掉。再次供电还是一样在调变,而且听到线路板上有轻微的哒哒响声。将起振小板拆下,单独测量供电为24.7v,而且非常稳定。搞不明白了,是起振小板有问题吗?该如何排除故障,求师傅们赐教。

网友B:
回复 楼主:
查查5V反馈电压

网友C:
查次级各组电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