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8):
上贴讲到TCP-Modbus网络通讯的设置,有童鞋在试用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其实通讯问题的调试方法还是有些规律的,而且,现场有时候网络不稳定的时候,不靠一些数据是不好定位故障的,本帖讲一下查错的过程,按Codesys的系统架构,其实别的软件也类似,都会提供好多诊断信息的,理解这些信息的意义,对维护是非常有帮助的。

首先在设备级别就有针对网络通讯的整体设置,默认不调用数据是不刷新网络通讯的,测试的时候主要要调整一下,要不然,网络设置正常数据也不变化:

从上之下,一般网络通讯都是分各层级的,从接口到协议,到主设备,从设备,软件都提供的了完整的诊断信息:

上图中绿色的网络状态说明网络总体是好的,有黑色的叹号表示有些问题,但并没有引起网络中断,断了就是三角和其他颜色了,而且从以太网接口的层面,看诊断信息,总体是RUNNING,基本正常。

到TCP-Modbus Master层面,完全正常,也可以看到网络的工作状态,甚至事件记录:

网络什么时候断过,什么时候恢复,都有记录。

到从设备层面,有更详细的通讯状态,错误统计,错误代码等:

TCP Modbus的地址设定容易出错,尤其现在各种版本,有0,1,3,4的,有%i,q的,对于一些第三方设备容易出现地址设置错误。MB_ERRORCODES的值,可以从mobus协议手册上很快找到原因。

从状态里可以看到,通讯有过错误计数,我这里是因为没有授权,我设置了自动重启,所以会有错误计数。在现场如果偶尔有些计数是难免的,但要是经常有错误,可能是电气干扰或者连接松动了。。。。

通过按Ack按钮可以确认报警,确认后,惊叹号就消失了,说明一切正常。

网友A:
大佬,你这更新速度可以啊,,,,,一口气拜读了9篇!!!!!
说的都是需要注意的很实际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天正好有空,不写下来就忘了。。。。

网友B:
又见大师杰作,学习中。最近一直追着你的帖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