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欧姆龙SYSMAC C20 PLC电源上面标号D4的稳压二极管参教

楼主(2020-05-18):
,图中箭头位置有个稳压二极管坏了,不知道稳压值多少?

网友A:
这个标注D4的二极管?它不是稳压管
还是找东西读出程序,换新机器吧,这款少说也是30年前的产品了

楼主:
谢谢您,图中符号是稳压管,在二极管符号负极下面还有一橫一折的标识。

网友B:
这款有3、40年了,还在服役?

楼主:
嗯,才坏的,內部电源坏了

网友C:
该退役了
程序做好备份,

网友D:
如果能淘一台C20,把主板更换一下就可以用了,同时你也可以研究一下那个D4到底是什么型号,C20确实太老了,记得当时叫【立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图中符号是稳压管,在二极管符号负极下面还有一橫一折的标识。
稳压管的符号不是在二极管负极打折吗?这是日本标准?

楼主:
对,日本标准

网友E(2020-12-01):
这款PLC电池在什么位置啊,我有一台机器,上电后PLC的POWER和RUN灯不亮。。。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款PLC电池在什么位置啊,我有一台机器,上电后PLC的POWER和RUN灯不亮。。。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啊
电源都不亮,再好的电池也没有用了。
电源正常的时候备份程序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