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停就位置不准。

楼主(2020-05-18):
请教各位老师,皮带运输作位置控制暂停就不准。要走几圈|就准连续走就准。伺服驱动器有问题吗?

网友A:
是不是暂停时脉冲没有发送完

网友B:
走的相对位置还是绝对位置

网友C:
用什么样的方式暂停的?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回复,是用光电开关给plc信号发脉冲信号。上级动作没有完成不没有给光电信号约2分钟以上伺服就不准。而且是一个编组中前面几步不准了。走的是绝对位置。

楼主:
一个编组14条暂停后每次都是前面四组不准。后面的布的条准。暂停时皮带上的条数不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