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9):
200SMART 模拟量输入模块有4种标准量程  0-20mA  ±10V  ±5V  ±2.5V
对应的数字量输出是0-27648
也就是0对0,20mA对应27648,这样的线性关系,
比如4-20mA的变送器,对应的数字量就是5530-27648
-------------------------------------------------(以上是我的理解,不知对否)
那么问题一:
±10V对应的数字量是不是也是0-27648
书上说的单极性和双极性不知如何理解?
问题二:
如果我的模拟量输入是电位器,电压是0-5V
那么对应的数字量又是多少呢?
感谢!

网友A:
双极性指的是有正负电压的, ±10V  ±5V  ±2.5V这三个都是,这个对应的是-27648--+27648

也就是0对0,20mA对应27648,这样的线性关系,比如4-20mA的变送器,对应的数字量就是5530-27648

正确

±10V对应的数字量是不是也是0-27648,书上说的单极性和双极性不知如何理解?

±10V是双极性,-10对应-27648、0对0、+10对应+27648。

如果我的模拟量输入是电位器,电压是0-5V那么对应的数字量又是多少呢?

是0-2764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
这个电压对应的数字量与组态有关吗?就是与选择的电压范围有关吗?
如图,模拟量组态时,选择的电压范围是±10V
但实际接的是DC 0-5V的电位器
那么对应的数字量是不是:0-13824?
比如电位器是4V,对应的数字量应该就是(27648/10)×4

网友B:
应该是那么对应的.
但最好选择相近的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