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法兰液位计液位修改

楼主(2020-05-19):
论坛里各位大佬有没有知道这个单法兰液位计怎么修改量程,通过M,S,Z这三个键,现场没有资料,搜这个厂家也没找到资料,请教下各位。

楼主:
还是只能校准的时候设置?

网友A:
3351也许能搜到.
按那几个有什么反应?
或者是给0点压力,按住Z一会自己对零,
给满量程压力,按住S过一会自己对满量程?

网友B:
给下厂家型号,或许论坛有人用过,有电子档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型号SY-3351LT4EA0C22M3 上海仪表集团 铭牌上的,各位看看有没有用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了个资料说长按M键5秒以上进入主菜单可以设置各项参数,但是实际长按M没反应;
或者直接满量程校准,同时按住S和Z 5秒以上,
释放后再次按住S键3秒左右可以将当前压力作为量程上限(这个好像有反应,就是等待罐体注满时间比较长,还未验证)

网友C:
如果可以的话试试在常压下修改,我原来修改过个表 在带压工作时 修改不了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是的,后面厂家回复在最低液位常压下设置。

网友C:
回复 楼主:
建议开贴后及时更新处理方法及结果,方便大家交流学习。

楼主:
调试说明书,常压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