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9):
三菱变频器启动后,面板上没有频率显示,FWD一直在闪,电机不转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频率信号是怎么给定的?

网友B:
没频率显示,具体是显示0.00还是不会显示?
如果是0.00,那是你频率信号没有给定;

网友C:
你先确定频率是怎么给定的?

网友D:
你没有给定频率信号,

网友E:
最简单的是你用面板直接操作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