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9):
10gm和plc都换过,还是经常通讯不上,需要反复重启好多次才能偶尔连通。连通后就能维持一段时间。不知道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FX2N-10GM和主机连接时,就相当于一个扩展模块,看下他们之间的电缆是否有问题
另外FX3U的主机是正品吧?

楼主:
排线也换过,三菱fx3u是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