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9):
三菱3u程序用works2能读取寄存器的值导出到execl 里面吗,怎么操作啊

网友A:
导出是触摸屏的功能,看你用哪家触摸屏了,一般可以导出CSV格式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是触摸屏的功能,看你用哪家触摸屏了,一般可以导出CSV格式的文件。
只要导出来就行

网友B:
在Works2里面可以导出来的,“软元件存储器”中选择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Works2里面可以导出来的,“软元件存储器”中选择导出
我的怎么找不到,里面没有这个选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