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9):
变频器在带大惯性负载时,自由停机,请问为什么自由停机的时候母线电压不升(同步电机反向发电)?
变频器带同步电机什么情况下会失速呢?

网友A:
自由停车?顾名思义,自由停车就是电机不通电,自由滑行的停车,如果允许,这么停车最安全,爱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呗。电机没电,所以直流母线不受任何影响。只有制动状态的停车,才会使直流母线充高。要采取其它泄漏通道。比如,电网反馈或者能耗制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由停车的时候,电机和变频器中间没有接触器。直接切断。电机还是直接连接变频。IGBT有续流二极管,可以整流回馈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使用过变频器的都知道,变频器有一个“安全关机”的指令。当激励了这个“安全关机”,电机立马断电,变频器的输出被封锁了。没有开关的硬通断,是电子开关的软关断。这个都知道的。这是变频器的常识性工作原理。不用怀疑。

看来你对IGBT的开关工作原理要去看书了解一下的。只有当变频器的输出没有被封锁,电机制动状态的电流才会通过IGBT的续流二极管回灌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呢。

网友B:
楼主的电机失速是飞车状态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uvw直接接380v,为什么变频器会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什么是变频器亮?

网友B:
变频带同步电机不会飞车吧,只是由于负载的惯量大造成的长时间没停车的现象吧(如果你的变频没有安装快速刹车或能量回馈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频器uvw直接接380v,为什么变频器会亮呢
变频器uvw接380V电源很多牌子都直接冒烟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