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9):
请问各位大佬,欧姆龙G5伺服电机  功率为5KW  用途:升降提升机用。请问一般制动电阻选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A:
查说明书,上面一般有配用电阻的功率及阻值;

网友B:
自己对型号查,查完按图示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回复,手册上写的是内部再生电阻的大小,没有外部再生电阻的大小啊。手册上写是让自己算。但是需要我们设计提供很多参数,但是他们也不能完全提供,比较尴尬   所以想教有经验的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书上写的是让自己算。好像没有写某个型号配哪款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