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9):
西门子6SE70变频器由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组合运行,现整流单元母线在运行过程中波动大,逆变单元母线波动小,共母线,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的母线检测电压波动却不一致,没运行的时候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的母线检测电压检测是和表测量对应的,说明两个单元分开的电压检测是没问题的,自我分析:前级电压波动大于后级原因可能是逆变单元有电容存在的原因导致波动较小,这样分析的话貌似前级触发没完全打开的原因???但是反过来想逆变单元电容容量不行导致带载的时候拉动整流单元过来的直流是不是又可以认为是逆变单元电容这块也有问题呢?请大师指点!!!

网友A:
没听明白,逆变单元波动小是什么小。是负载电流小吗?直流母线电压波动大的话先检查下负载的电流波动,再检查直流母线上的电容。
实际用万用表测量母线电压,也有可能是检测的不准。

网友B:
直流母线波动大?应该检查的是母线电容器吧?而不是输入的整流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分体的,整流单元的母线电压波动有100V左右,而逆变单元的母线电压波动才40V左右,是逆变单元电容老化容量衰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用表量过,电压检测准确。空载整流单元的母线电压波动有100V左右,而逆变单元的母线电压波动才40V左右,是逆变单元电容老化容量衰减?还是硅没完全打开???关键偶尔还是好的!

网友C:
听楼主的说法,试着翻译一下:
这台变频器是2个单元,一个是整流滤波单元;一个是变频逆变单元。猜恻,其中,整流滤波单元含有可控硅整流或可控硅预充电。现在,整流滤波单元输出电压在运行过程中电压变化幅值有100V之多;变频逆变在运行中输出变化有40V之多。关键,有时运行正常。
不知对不对?
先翻译,再提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这是外文吗?不过你翻译相当到位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压波动的不一样呀,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之间的连接线距离远吗?空载波动大的话换个触发板试试吧
顺便观察下三相输入的电流电压变化,在母线电压低的时候是否波动
时好时坏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B:
回复 楼主:
啊?如果是直流母线并联以后,两个单元各自先是直流母线电压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如果直流母线是断开的,各自显示电压?那逆变器这边没电呀?看来是并联后的分别显示了。只能说整流回馈单元这边的检测回路有问题。

话说回来了,就是波动40V也是不应该的。应该恒定才对,所以,母线的电容器也许有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的这是外文吗?不过你翻译相当到位
但是有个问题,楼主还没有说明:整流桥是可控硅整流?还是整流桥是二极管三相整流桥,预充电继电器是可控硅?

网友C:
1、如果是可控硅半桥三相整流,需要查可控硅整流桥的触发板;
2、如果预充电是可控硅,也要查预充电可控硅触发板(其实简单测一下预充电电阻的电压就清楚了);
大概率,逆变输出电压的降低是因为整流桥和预充电电路故障造成母线电压降低引发的。

网友D:
两者皆有可能,公司酸洗生产线上也是这个型号,不过我们换版较多。

网友E:
电容是可以比较容易检测判断的,排除电容问题后,怀疑你的触发板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相供电没问题,直接铜牌公共供电好几台,唯独这台有问题,整流单元出来到逆变单元距离很近,是靠着的,我也是准备换个触发板试试,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的母线波动不一样,会不会逆变电容容量不行了呢,不知道哪个概率大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共母线,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的母线检测电压波动却不一致,但是没运行的时候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的母线检测电压检测是和表测量对应的,说明两个单元分开的电压检测是没问题的,导致运行后电压波动值不一样会不会是逆变单元有电容的原因呢。现在准备先换个触发板会不会或者逆变电容,不知道哪个概率大些!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觉得触发板和电容哪个概率大些呢?前级电压波动大于后级原因可能是逆变单元有电容存在的原因导致波动较小,这样分析的话貌似触发没完全打开的原因,反过来想逆变单元电容容量不行导致带载的时候拉动整流单元过来的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觉得触发板和电容哪个概率大些呢?前级电压波动大于后级原因可能是逆变单元有电容存在的原因导致波动较小,这样分析的话貌似触发没完全打开的原因,反过来想逆变单元电容容量不行导致带载的时候拉动整流单元过来的直流。纠结中,为了方便决定先换触发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可控硅整流

网友F:
是电流控制的吧,这个不是变频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共母线,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的母线检测电压波动却不一致,但是没运行的时候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的母线检测电压检测是和表测量对应的,说明两个单元分开的电压检测是没问题的,导致运行后电压波动值不一样会不会是逆变单元有电容的原因呢。现在准备先换个触发板会不会或者逆变电容,不知道哪个概率大些!
再翻译:原来母线滤波电容和逆变单元是在一起的。
那就又当别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觉得触发板和电容哪个概率大些呢?前级电压波动大于后级原因可能是逆变单元有电容存在的原因导致波动较小,这样分析的话貌似触发没完全打开的原因,反过来想逆变单元电容容量不行导致带载的时候拉动整流单元过来的直流。纠结中,为了方便决定先换触发板试试!
1、就故障率统计来看,触发板高于电容;
2、后级母线电压变化40V,对于开关电源来说,工作基本没什么影响,开关电源各路电压不会有打的变化,也就不会造成触发板因此出现故障(如果触发板正常的话)。大概率还是触发板故障,造成可控硅整流出现问题,造成整流输出电压,送给逆变(含母线滤波电容)单元,又影响到母线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写的你没看明白吗?你脱了衣服难道就不是那个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这么认为,反之如果是后级逆变单元波动电压比前级整流单元电压波动大是不是电容容量变小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两种都有可能,分别试一试吧。先捡容易做的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相供电没问题,直接铜牌公共供电好几台,唯独这台有问题,整流单元出来到逆变单元距离很近,是靠着的,我也是准备换个触发板试试,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的母线波动不一样,会不会逆变电容容量不行了呢,不知道哪个概率大些!
整流单元上有电容吗?逆变单元上有电容吗?靠的很近,如果整流单元上没电容,只有逆变单元有电容那就解释得通了。整流单元触发问题导致母线电压不稳波动大,但逆变上有电容起到了补偿和平滑瞬间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相供电没问题,直接铜牌公共供电好几台,唯独这台有问题,整流单元出来到逆变单元距离很近,是靠着的,我也是准备换个触发板试试,整流单元和逆变单元的母线波动不一样,会不会逆变电容容量不行了呢,不知道哪个概率大些!
整流单元上有电容吗?逆变单元上有电容吗?靠的很近,如果整流单元上没电容,只有逆变单元有电容那就解释得通了。整流单元触发问题导致母线电压不稳波动大,但逆变上有电容起到了补偿和平滑瞬间压降。
有道理!

网友G(2023-11-21):
回复 楼主:
这款变频器是用什么负载类型,如果整流单元是没有回馈装置的话,电机减速的时候整流单元的可控硅作为逆变状态,相当于母线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