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应用问题

楼主(2020-05-19):
请教大家一个EPLAN应用问题,PLC画好后,想重新编址,选定后点击项目数据,PLC,编址,然后页面提醒无法执行操作,因为未选择PLCI/O连接点或者不存在所属的PLC盒子,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从项目数据-plc-导航呢?
好像上次也没回答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导航器进入也不行,后来将两个电源点移开,就可以编址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B(2024-02-08):
没有选择部件的原因,选择部件就可以分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