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转换

楼主(2020-05-19):
这哪里错了,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友情提示,你没有放图片呀!

网友B:
联上电脑查看PLC系统信息呀;

楼主:
请你告诉我怎么搞,才接触这东西

网友C:
这线接的!!!!!有水平!

网友C:
你需要用电脑在硬件配置中配置这个模块,没有配置,PLC是不认这个模块的,还要在软件里面设置模拟量的类型,是电流输入还是电压输入,电压输入的话,还需要定义电压输入的类型

网友D:
把楼上图中的超出上限,下限报警去√就行了。。一般我去了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