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9):
各位大神,请教两个关于PID程序的问题,
1.PID程序是否都要写入到INT中断程序下面?
2.PID程序的采样时间,会比CPU扫描时间短。主程序执行到PID程序时,会优先执行PID程序,完成一个采样周期,然后继续完成一个扫描周期中的其他主程序。问题来了,这样的话,主程序要回到PID程序,还是要在一个扫描周期之后,所以,虽然PID采样时间很短,但还是必须要一个扫描周期才能完成一次采样?

不吝赐教,愿闻其详,谢谢。

网友A:
楼主说的两条,是什么的plc?在哪里说的?
因为经常碰到的plc没有int中断的说法,pid采样比较长,可以用定时程序执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请教两个关于PID程序的问题,
1.PID程序是否都要写入到INT中断程序下面?
2.PID程序的采样时间,会比CPU扫描时间短。主程序执行到PID程序时,会优先执行PID程序,完成一个采样周期,然后继续完成一个扫描周期中的其他主程序。问题来了,这样的话,主程序要回到PID程序,还是要在一个扫描周期之后,所以,虽然PID采样时间很短,但还是必须要一个扫描周期才能完成一次采样?

不吝赐教,愿闻其详,谢谢。

1、PID程序需要周期采样,应放入循环中断中进行。
2、PID的采样周期应小于等于循环中断的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S7-200.请看图中蓝圈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