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9):
在群里看一个标题说,变频器0hz运行可查测电机匝间短路,不知道如何操作?有会的师傅吗?请教一下!

网友A:
顶一下,也想学习

网友B:
这个有点玄幻啊!电机短路了,管你怎么短路的,变频器直接就故障保护了,垃圾变频器可以会炸了!额,想了下上次有个315KW山寨变频器带的电机应该就是匝间短路,变频器倒也没报警,电机还时不时动弹一下,不过很快电机就冒烟了。。。 个人觉得这种测试不靠谱,摇表多直观

楼主:
电机匝间短路,万用表和摇表无能为力,电感表还行!

网友C:
不知道,我也很想见识见识,哪位大师知道能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D:
我觉得,
用电桥测三相绕组的电感,比较一下大小就能判断。
没有实践过,真没有修过电机。

网友E:
如果是基本判断,首先,把电机输出轴悬空,用手盘车,如果电机转子轴承没有问题,电机应该在盘车时表现的很滑快;

第二步,电机接变频器通电,启动变频器,并且在零速状态,如果此时的电机电流很高,就有问题了。当然这个不足以说明电机会有问题。因为启动变频器以后,电机在零速状态处于满励磁激励,而电机的励磁电流,各不相同,有的小,有的大。不好说。一般感应电机额定励磁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20-50%都有可能。甚至还会更高的也有(低效能的感应电机)。现在的高效能感应电机,满励磁基本是电机额定电流的25%至30%左右。

第三步,启动变频器的速度给定信号,空载运行电机。正常的感应电机在空载运行状态的转矩电流分量非常小,不超过额定转矩电流的3%到5%。如果超过了,而且电机的静摩擦阻力已经做过测试,可忽略不计,所以此时电机的绕组应该判断有事。

另外如果空载下转速为零的启动状态,保持一段时间,电机外壳发烫,也说明绕组有事。

综上,个见,仅供参考。

网友F:
我见过电机对地短路,变频器不用运行,一上电就报警的。
前几天去安装一台变频器,国产品牌单相220V的,接好线之后,一通电变频器就报过电压,按下复位键之后报过电流,把电机线拆掉之后再通电,变频器显示正常,然后就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电机线跟电机外壳之间电阻只有几百欧姆,电机对地短路了,换上一个新电机后,再次测试一切正常。

楼主:
都是好经验

网友G:
如果电机短路或对地,变频器上电就会报警,根本还不会进入到运行的状态吧

网友H(2020-07-04):
空载用手盘车,电机转动正常,不代表电动机,就是好的,空载手动盘车的静摩擦力,和通电启动的初始摩擦力,是有区别的,我在现场调试过程中,经常碰到,启动时易报过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参数设置不合适,报过流;一种是上面提到的电机匝间短路。电机要想启动,首先就要克服,电动机的初始摩擦力,尤其是新电机或维修的电机或是冬天长期不用的电机 或刚换过轴承的电机,此类电机静摩擦或初始摩擦力比较大,要注意。

网友I: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炸机后拉给我修,修好后又炸机,我到现场一量,电机短路。

网友J(2020-09-06):
用变压器、钳表就行

网友K:
回复 网友J:
怎么操作,没测过

网友H(2021-06-12):
变频器面板或外接电位器,拧到0HZ,运行变频器,变频器报过流。即可据此判断电动机有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