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9):
有人说只用指针表测igbt.基本可判断好坏,未误判过。有时买二手模块就怕有问题,又没有大电机试,很苦脑!

网友A:
不管是指针式万用表或是数字式普通万用表,对IGBT的测试都只能是粗略地判断一下,要定性的测试是不现实的。

网友B:
你长期从一个地方拿货就不会出问题!友情提示,汕头货,广州货,要小心呐!

网友A:
请问您是哪里的?有没有正品供货资质?售后质保及索赔可有渠道?IGBT模块动辄上千亦或上万的也不鲜见,我们的采购常常受到高仿或贴标器件的困扰,真叫你头疼不已!!

网友C:
万用表只能初步判断好坏,不能判断是否高仿了。

网友D:
希望高手做个测试平台出来吧,曾经买到过万用表测量正常,一上电就跳闸。换一个就好了,最终只能认为是高压了后绝缘不好有漏电。

网友E:
听闻过老化的,带负载不行

网友F:
买新的吧,可靠。无非是少挣点呗。

网友G:
这个要放心还是找原厂购买
代理商一般来说不会有问题,但是也不是绝对的。
其他途径就更没法保障了
这里就是价格的差异!

网友H:
他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长期从一个地方拿货就不会出问题!友情提示,汕头货,广州货,要小心呐!
刚被一个广州的坑了,说好是全新原装进口的,到手发现明显是翻新的,离谱的是还断了一个引脚,再重新购买又耽误时间了。

网友J:
打下耐压啊

网友K:
只能简单测量好坏,有些问题没有专业的是测试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