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700变频器5.5KW,开机启动显示E7

楼主(2020-05-19):
三菱E700变频器5.5KW,开机启动显示E7,复位一下,能正常启动,运行期间不会出现故障,只要停机,在开机启动出现E7故障代码,有时启动3—4次才能正常启动,必须复位,哪位师傅知道,指教一下。

网友A:
下面的模块有问题

网友B:
不好说,维修就是一项一项排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