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9):
台式机彻底开不起机了, 懒得买新电脑,怕干不了多久要回家了, 我正愁去年买的笔记本没用处,现在拿出来用了,  我的台式机挂了三块硬盘,里面的东西有些乱, 买了一个硬盘转接USB的线,争取把用的怪率多的放到一个移动硬盘里,把不怎么用的又舍不得删的放到一个硬盘里。 倒来倒去有些麻烦,没多少多余的空间, 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早就用移动硬盘解决了,现在机械硬盘白菜价了。
话说资料经查用才有用,除非是纪念的相册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用移动硬盘解决了,现在机械硬盘白菜价了。
话说资料经查用才有用,除非是纪念的相册之类的。

我买几个移动硬盘了, 出来之前把电脑里的一些东西拷贝了,放在家里, 出门在外,什么电脑什么移动硬盘都有丢失的可能;

在外面我还有移动硬盘, 一是工作过的公司设备资料和一些文件比较多;二是搜集的PLC和触摸屏,监控组态软件资料比较多, 做项目的可能只要有两种就差不多了,做维修的面对的是什么都有,所以不能不保存了;三是网上买的一些资料,几块钱几十G几百G都有, 看不完,下载也花了很长时间,舍不得删;四是照片吧,也有几百G了,  有人说存网盘,网盘那个下载限制,文件数量的限制,花钱去用网盘,我还是自己买硬盘吧

下载就是这些文件的归类整理麻烦,有时这里放不下了那里放一点,所以麻烦了。

楼主:
电脑是这么坏的,经常出现死机,启动故障,整理修复硬盘会有改善,用软件检测硬盘有坏道,换了一个新硬盘,好像也好了几个星期,感觉又原样了,突然有一天启动不亮屏,CPU,内存条都动了动,好了几次,蓝屏,启动显示cpu风扇没转,手动风扇又转了,摸散热片滚烫,等冷却下来,又能开机,干什么都行,看视频就花屏死机,搞了几次再也点不亮屏了。

网友B:
知道CPU风扇不转还不换一个?CPU过热,可能坏了,那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C:
现在用印象笔记了,分类归纳整理,找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D:
用云盘解决问题,我离云盘的距离只差一个会员。

网友E:
硬盘没坏就拆下来保存呗
还转来转去的多麻烦!
机械盘保存寿命比固态盘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CPU风扇不转还不换一个?CPU过热,可能坏了,那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没有其它风扇,后来又看风扇,温度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盘没坏就拆下来保存呗
还转来转去的多麻烦!
机械盘保存寿命比固态盘要好!
太多了,想分类整理放一块硬盘上

网友F:
买个3TB移动硬盘,不够放?

网友G:
移动硬盘买一个,存盘里。

网友H:
网盘会员,存了不少资料

网友I:
有意义的一定要保存好

网友J:
买个大的移动硬盘保存下资料!

网友K:
现在目前主流的机械硬盘,有14T,应该可以放很多东西了。
不过一般做数据库才会用。

楼主:
复制来复制去,产生了好多重复内容, 找出重复的东西也很累啊,还有些文件其实没什么用,也有些过时的低版本软件, 要一个个清理, 也怕误删了

网友L:
多备几块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