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照明产生的谐波到底还需不需要治理

楼主(2020-05-20):
最近又去了超市 重点看了一下零线电流 三个相线各80安左右 零线200安左右 变压器 高低压电缆容量倒是足够大 不会出现问题 因为涉及专业技术 无法和超市负责人交流 由于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目前看不出对电网或其它用电有什么影响 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不能都加电抗器吧 不知道这种谐波的产生会不会增加耗电量 如果进行谐波处理 能节电吗 不能节电 只能放弃治疗了

网友A:
咨询一下处理谐波的公司

网友B:
按相关规定是要求治理的,但没有人(部门)来监督,供电局的只要你不造成电网故障,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理你,关键在于你们自己不处理,出了事故(火灾)追责起来,谁设计安装施工的谁负责。
你这零线200A的谐波电流在那位“谐振能”发明者的眼中,就是所谓的“新发现”,可惜的是你不是发生在电加热设备上,要不然你的这个案例就可以又一次“证明”他的“发现”的正确性了。

网友C:
理论上,零线电流是三个相线的电流的矢量和,是不会比相电流大

网友D:
处理也先要检测几次谐波,在做相应的处理。我们这里有检测过基本都是5次谐波,不过后来也没见要处理的节奏。

网友E:
好好像是3次谐波对电网损害最大。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所在地是超市,零线电流200A是不是也算正常?因为负载不只是LED,还有很多单相负载,并且不可能同时使用

网友G:
超这么多零线安全吗

网友H:
想治理?那就是加隔离变。成本受不了吧?所以就这样吧。反正LED也不是调功,是导通固定的。只要电缆线截面的载流量足够,电线着不了火,就别管他了呗。

楼主:
两个案例都不治理了 随其自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所在地是超市,零线电流200A是不是也算正常?因为负载不只是LED,还有很多单相负载,并且不可能同时使用

不能这么说。正常情况下各相电流不管怎样不平衡,零线电流都不会大于最大一相的电流,你以最大一相电流作为通过零线的不平衡电流,剩下的就是谐波电流(标准的、正规的计算不是这样,这里只供分析参考)。

假如以楼主测得的数值作为最大的某相电流为80A,那么估算得出的谐波电流应该为120A左右(这些都是假设的),这么大的谐波电流就不能说是正常的了。加上正常电流后,零线的电流已远远超过设计时选用导线的载流量,你说安全吗?

一般情况下,对于不平衡负载线路,零线的选择通常与相线同截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谐波电流叠加到零线上超过最大一相电流的50%以上,这已经是不正常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所在地是超市,零线电流200A是不是也算正常?因为负载不只是LED,还有很多单相负载,并且不可能同时使用

不能这么说。正常情况下各相电流不管怎样不平衡,零线电流都不会大于最大一相的电流,你以最大一相电流作为通过零线的不平衡电流,剩下的就是谐波电流(标准的、正规的计算不是这样,这里只供分析参考)。

假如以楼主测得的数值作为最大的某相电流为80A,那么估算得出的谐波电流应该为120A左右(这些都是假设的),这么大的谐波电流就不能说是正常的了。加上正常电流后,零线的电流已远远超过设计时选用导线的载流量,你说安全吗?

一般情况下,对于不平衡负载线路,零线的选择通常与相线同截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谐波电流叠加到零线上超过最大一相电流的50%以上,这已经是不正常的了。
进线电缆没仔细看  好像是通径5*185铜缆   零线电流最大200安连续  距离几十米应该没啥问题  这种谐波现象 在有大量电子整流设备中感觉普遍存在  三相负载平衡可以调至最佳 与谐波的产生基本没关系如果没有其它隐患就放弃治疗